楼主(2022-08-29):
公司一套导热油加热系统,其中有2台380V  800KW电加热器,2台加热器由2段低压柜分开供电,现一台变压器总出线开关电流波动约有600A,
调功器控制模式为零位控制,不会产生谐波,但是电流波动较大;
控制方式2,可以选择调相控制,输出稳定,但会产生谐波,

咨询下各位师傅,选择那种控制方式比较稳妥,(本人觉得相位控制较好,电流运行比较稳定,不会大幅度波动)

楼主:
有熟悉的师傅给分享分享啊

网友A:
这么大的热媒油系统选型的时候竟然都选择用电热,说明你公司有钱有关系,不然,在电力紧张的工业园区谁敢批给你这么大的配额啊,多嘴了,别怪哦
一般这么大的电热系统,设计时候都是根据需要多段控制,最多是剩下一半的电热功率介入调功器进行调节的,那么你可以用几个调功器一起工作,用温控器的4----20ma信号控制就可以很好控温了。
只要你使用调功器,多少都会有一点的谐波信号的,可以并接对应的谐波处理元件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化工工业园区,好几套相同的设备,工艺需要,
温度控制就是DCS 4-20ma给定控制的,每台800KW加热器由4组200KW组成

网友B:
这么大热功率,建议老板协调园区上2台燃气热媒炉+热媒泵管道,集中供热;收租。

网友C:
过零断续控制(调宽)呢?
这都要控制复杂化。
变频或者转直流,也复杂,成本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燃气热媒加热还没遇见过,量大的话在园区又是个重大危险源,目前我碰到的都是导热油电加热,融盐电加热;

燃气加热的成本咋样,有没有案例呀。

网友A:
这么大的热媒炉,如果是用天然气,成本应该是最低的,当然如果你能办到烧生物质燃料的环保允许,成本更低,炉灰还可以卖钱
如果你要钻空子,模温机你也可以考虑,成本比电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燃气热媒加热还没遇见过,量大的话在园区又是个重大危险源,目前我碰到的都是导热油电加热,融盐电加热;

燃气加热的成本咋样,有没有案例呀。
燃气热媒炉成本绝对比电加热成本低,安全也绝对没问题;10多年前搞聚酯化工公用工程几台天然气热媒炉的,运行可靠性非常高。案例可以网上搜索,相关论文也多的。
燃气热媒炉类似蒸汽锅炉,管内循环热媒油(一般几百度吧),通过热媒泵循环,温度可以控制在几度内(比如423-428℃);天然气都是闭路输送,烟气余热回收清洁排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说的  过零断续控制(调宽)应该和我说的一直,调相控制,控制正负半波导通角,电流会比较稳定,

现场调功器感觉是厂家自己做的,都没个具体铭牌,也没留个说明书,网上也搜不到,我觉得应该会有多种调功模式

网友A:
现在的电热炉,还有一种是电磁炉,效率比普通的电热管加热要高,加热反应也快,完全可以不用你那个调功器去调整功率,实话给你说吧,我有部分工厂的复合机,印刷机,每台机的配套的电热功率是150到200千瓦,加热热媒油给机器提供热量,用电磁炉加热,反应很快的,管道中也基本不会出现油渣,加热速度明显比电热管的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