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9):
伺服电机做直线运动。伺服驱动器采用的是禾川的EtherCat总线伺服X3EB,电机带绝对值编码器,CPU也是禾川的Q1,有激光测距仪可测量伺服电机(运动机构)的运动距离。
伺服电机通过减速机和链条带动运动机构,做直线运动。
因为机械原因,将激光值转换为编码器值后,做绝对位移运动时,实际运动到位置和期望运动到的位置有不小误差10mm。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方案,在现有硬件的基础上,将误差达到2mm以内。谢谢!

网友A:
就算开环控制,用磁栅尺测距都可以做到2mm的误差吧
有点怀疑你的设备的机械设计有问题吧,用丝杆不行?用链条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会出现累计误差

网友B:
激光检测数据正确吗?转换后的数据正确吗?
基准点矫正了?
往复运动?做修正了没

网友C:
工艺具体一点。

网友D:
都用链条了,就不要谈高精度了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教下:激光传感器我还只是通讯上之后没有做其它的设置测试,直接用的它的测量值。这个值要是不测试的话,同一个位置还不是一个值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2mm应该不算什么高精度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来是齿轮传动,不知道最后机械怎么弄了个链条上去。反转误差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请教下:激光传感器我还只是通讯上之后没有做其它的设置测试,直接用的它的测量值。这个值要是不测试的话,同一个位置还不是一个值么?
或者传感器不动,或者工件不动,才会有运动误差只说。
所谓同一位置是一个值,或是没有做运动,或是传感器精度低。
你现在遇到的问题可以试着这样找
先电机正转(或反转)消除机械可能的间隙
读出传感器数值,根据数值预算出目标值,折算出脉冲量,让电机正转跑出这个脉冲量,看传感器数值,相差多少,多做几次找出规矩,可能是某个比率弄错了,也可能是数制换算错了。
2mm不是问题,当年科技大学者定的目标是0.2mm(重复精度),五个轴中有两个是链条传动。
+12

网友E:
实在不行你就加光电开关,走到光电开关处停就完事

网友F:
如果速度要求不高,就是用高低速切换,离目标远时用高度,快到目标距离了切换成低速,误差也不会10mm这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