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9):
PLC用的是三菱FX5U通过MODBUS RTU想写入一个寄存器到松下伺服,想通过ADPRW指令去写入,我看松下手册有一个command和mode,这两个好像不是是功能码和地址吧,我这要怎么去写入,请教下大神

网友A:
通过MODBUS RTU想写入一个寄存器到松下伺服

具体是写到伺服的哪个地址,或者说想改变伺服的哪个参数,最好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用的是三菱FX5U通过MODBUS RTU想写入一个寄存器到松下伺服,想通过ADPRW指令去写入,我看松下手册有一个command和mode,这两个好像不是是功能码和地址吧,我这要怎么去写入,请教下大神
松下A6伺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03类编号4的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A6的伺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A6的伺服
A6伺服支持Modbus的应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A6的伺服
应该有一个Modbus通信手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03类编号4的参数

这个手册里面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看我这样写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样写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样写对吗
你这是写操作了?执行什么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执行写入,对pr03.04进行寄存器写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执行写入,对pr03.04进行寄存器写入
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控一下PLC发出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