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压器的36V要接地?

楼主(2022-08-29):
(无正文)

网友A:
利用机体当一根导线用

网友B:
安全起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实际电路只是单纯的接地啊 并没有省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低于36V都是安全电压吧

网友C:
我在老外的设备上见过380V变110V的隔离变压器。。二次侧还接地呢,没有明白是为啥。。

网友D:
机床设备都这样。

网友E:
凡是变压器一般低压侧都要接地,主要防止绝缘击穿后高压窜入低压,带来安全问题。

网友F:
控制变压器一般次级接地的,防止绝缘有问题的时候高压串入低压…隔离变压器一般次级就不接地了…

网友G:
这是机床照明,灯杆是柔性的,手可能会触及到,所以必须采用安全电压,接地是为了确保变压器绝缘意外击穿或灯回路导线意外破皮搭接到火线,所以接地。一旦接地,对地电压最大就是AC36V,火线如果串进灯回路就接地短路了,这样就起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