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T10温控模块ERR灯亮

楼主(2022-08-29):
朋友的一个厂,今天出现,台达DT10温控模块ERR灯亮。但功能正常,我没在现场,请教各位大神。
。探头损坏 还是温度失控?

网友A:
你那天要的手册不知道准备用来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天要的手册不知道准备用来干什么
谢谢,手册看了。没接触过,所以想听听各位大神的意见

网友B:
根据提供的图片,ERR的原因剩下故障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