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这个10uf无极电容常坏 己碰多次

楼主(2022-08-30):
两个10uf并联 短路一个后开关电源打喷,搞不懂为什么不用电解电容

网友A:
西门子V20 安川伺服都遇到过这种大容量电容漏电短路,其他板子直插的瓷片电容也出现过 陶瓷电容的通病 特别是小体积大容量的陶瓷电容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变频器,说下,防止踩坑

网友C:
这个电容在电路中是怎样连接的?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就是普通滤波电容,有的驱动供电不用100uF铝电解电容,直接用2个10uF陶瓷电容并联,
西门子V20开关电源频率上百KHz,开关电源总共就一个电解电容,剩下的全部是陶瓷电容
现在大部分变频器是一个电解电容并一个陶瓷电容,有的陶瓷电容0.1-1uF左右。
大容量陶瓷电容这几年可以做到100uF以上 体积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