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30):
今天看公司早期项目的程序发现一个问题,比如F100被SET置位后,此时用BKRST指令复位,复位后立即断开BKRST
的触发条件。那么即使F100的触发条件仍然存在,F100也是处于0的状态,不会被再次置位成1。

大家有相关的经验吗?

网友A:
上程序,光说无效
不信的节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在模拟调试状态下的结果

网友B:
x20/x21重新由1变0?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在模拟调试状态下的结果

使用SET指令来驱动F,你需要有一个OFF-〉ON的触发。

网友A:
是不是只有三菱的PLC,SET遇到F,SET的概念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