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寻求大家的帮忙………………

楼主(2022-08-30):
各位大佬们,图中ab两个程序形式,你们感觉那种好呢?(图中程序请忽略完整性,错误性)只讨论那种形式好?谢谢

网友A:
我帮你重新画一下,最起码实现的功能要一样才能比较呀。

网友B:
膜拜手绘梯形图的大佬

网友C:
哈哈 没有尊重原著--与原程序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重新画一下,最起码实现的功能要一样才能比较呀。
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D:
省存储上A好;程序理解上B好。

网友E:
把M0,1,2都去掉,就好了。也没有A也没有B的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把M0,1,2都去掉,就好了。也没有A也没有B的事。
正解,万吹牛说有M的程序都不是好程序

网友G:
你的程序不具备可操作性,哪有同时按下两只按钮启动的?除非特殊情况。
你的程序中X2位停止,X0为正向启动,如果要Y0工作,需要同时按启动+停止?搞不清你究竟是启动,还是停止?

网友H:
回复 网友G:
X2接的是常闭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的程序不具备可操作性,哪有同时按下两只按钮启动的?除非特殊情况。

你的程序中X2位停止,X0为正向启动,如果要Y0工作,需要同时按启动+停止?搞不清你究竟是启动,还是停止?

他这样的设计有了新的启示—点动

网友G:
1只按钮也能实现点动,除非是安全方面的考虑,需要控制另一只手做无关操作,即2只按钮同时操作,比如说:冲床的一般性安全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M0,1,2都去掉,就好了。也没有A也没有B的事。
这个是一个样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省存储上A好;程序理解上B好。
就是想知道大家的习惯用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把M0,1,2都去掉,就好了。也没有A也没有B的事。
正解,万吹牛说有M的程序都不是好程序
稍微大点的工程就会用到m的,不能一杆子打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X2接的是常闭点,
英雄所见略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的程序不具备可操作性,哪有同时按下两只按钮启动的?除非特殊情况。

你的程序中X2位停止,X0为正向启动,如果要Y0工作,需要同时按启动+停止?搞不清你究竟是启动,还是停止?

他这样的设计有了新的启示—点动
点动不会这样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只按钮也能实现点动,除非是安全方面的考虑,需要控制另一只手做无关操作,即2只按钮同时操作,比如说:冲床的一般性安全保护。
大哥那是接常闭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的习惯是程序逻辑不复杂A,逻辑复杂的话就是B。

网友C:
引用 网友G:
1只按钮也能实现点动,除非是安全方面的考虑,需要控制另一只手做无关操作,即2只按钮同时操作,比如说:冲床的一般性安全保护。
能用一个按钮即做点动也能做启动,请教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的程序不具备可操作性,哪有同时按下两只按钮启动的?除非特殊情况。

你的程序中X2位停止,X0为正向启动,如果要Y0工作,需要同时按启动+停止?搞不清你究竟是启动,还是停止?

他这样的设计有了新的启示—点动
点动不会这样写吧
怎样写

网友C:
如果资源够用,时间允许,习惯IO映射
最大优点,不考虑PLC具体型号规模,不重点考虑谁家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的程序不具备可操作性,哪有同时按下两只按钮启动的?除非特殊情况。

你的程序中X2位停止,X0为正向启动,如果要Y0工作,需要同时按启动+停止?搞不清你究竟是启动,还是停止?

他这样的设计有了新的启示—点动
点动不会这样写吧
怎样写
你都是老司机,还问我?

网友C:
只是想看看你的点动设计
题图就是一个思路嘛

网友I:
分场合,小设备或者执行器小的用前者,大设备或者执行器多的用后者(只需要改1处Y即可)

网友J:
差不多。总的来说方案2好些,程序步数还比方案1少。方案2也更方便I/O映射,可读性也要好点。

网友K:
正转反转不互锁的嘛,两个一起按是正转还是反转

网友L:
A程序怎么看着那么别扭,1楼的程序比较符合我的编程习惯。个人觉得B程序好,前面只作功能,输出全部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