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W的搅拌机

楼主(2022-08-30):
运行频率30HZ以下没问题,超过30HZ左右,63A空开就跳闸,是空开选择小了吗?

网友A:
测下实际电流,如果小于63那当然换空开了

网友B: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用了DZ47的空开

网友C:
多大电机?可以看看当时运行频率,电流。在选择空开。尽量选择D系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空开有什么说法吗,旁边还有一台一样的,不会跳闸

楼主:
回复 网友C:
22KW的电机,搅拌是电流40A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22KW的电机,搅拌是电流40A左右

40左右,正常应该不会跳,用手摸摸断路器烫不烫,看看线头有没有拧紧,再不行就换一个断路器

网友E:
变频器频率越高电流越大,换个空开试试。

网友C:
既然你旁边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可以把他们替换一下,排除是否机械问题。

网友F(2022-10-24):
就是啊!电流正常的话就应该是断路器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22KW的电机,搅拌是电流40A左右

40左右,正常应该不会跳,用手摸摸断路器烫不烫,看看线头有没有拧紧,再不行就换一个断路器
搅拌机里面的料多少也有关系。

网友H(2023-02-07):
断路器的问题,需要排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