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al001报警

楼主(2022-08-30):
电机线没问题,上电不久就报al001。
即使拆下电机线也是如此。
怎么消除故障代码。(目前该伺服到了下死点附近,大概闯过了限位)

网友A:
型号多少?下图的A2的

楼主:
开机持续报警,拆掉电机线也报警。
具体怎么处理。

网友B:
回复 楼主:
送修吧 上电就报故障,是伺服器本体有问题了 可以发我这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机持续报警,拆掉电机线也报警。
具体怎么处理。

这还能怎么处理,要么拿出去修,要么买新的。

最好是找设备厂家来换,还帮你全部调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