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31):
修改一台315KW众辰的 是3844 以为22KW众辰小板的8脚芯片也是3844  实际不是

网友A:
谢谢分享!
外围与3844更精简。还有5脚的或3脚的芯片。不存在更多的检修步骤和内容了。一般查外围无坏件,就只有更换芯片试一下。
当然也可以单独为芯片上电,判断电路的好坏。
更宜于检修或者说具备检修兴趣的,更容易增加外设功能的芯片,感觉还是3844。几乎成为了一代经典。
更多单片开关电源的出现,使得检修趣味全无了。

网友B(2024-11-18):
你确认开关管有续流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