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31):
之前一般距离很近的时候都是用的3*1.5的线缆,现在碰到距离有120米,是不是加粗到3*2.5就可以?

网友A:
工作电流有多大?什么负载?

网友B:
短距离用1.5的线 电流应该不超过10a 长距离用2.5没问题

网友C:
考虑压降,是应该加粗线径。

网友D:
距离长肯定要加粗电缆线,但实际应用中要不要加粗,主要看你的负载电流,如果你的负载电流本来就不大,对电压也不敏感,那就可以自己把握了

网友E:
你给的条件已经够多了,我认为应该用10平方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