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帮忙看看这样接线可以吗?(20220831)

楼主(2022-08-31):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说不可以,你就没活干了

网友B:
4P空开换成4P漏保就好了

网友C:
感觉中间的3p漏保是多余的 越级跳闸先核对开关的额定值对不对 再换开关试试

网友D:
我觉得可以

网友E:
如果第二个是3P+N的漏保工作原理上来说没有问题,但一般中间那个漏保就不用了…

网友F:
可以。手工画的都这么好看。

网友G:
3P漏保好像只能接三相电机,如果取一根火线和一根外接零线带220负载就会跳闸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B:
4P空开换成4P漏保就好了
不行的,他跳的是第二个3P漏保,应该将3P漏保换成4P漏保,而4P空开不要。
除非他的3P漏保是3P+N的。

网友I:
应该将3P漏保换成4P漏保

网友J:
正常的3P漏保入线端只有3个端子
但你图中的3P漏保有4个端子
说明这是一个不正经的漏保
不正经所以会乱跳

网友K:
回复 网友J:
3p漏保是指零线在开关内部是直通的,无法通过断路器断开的。就跟单相漏保也分一匹和二匹一样。既然是漏保肯定是要有零线接线端子的。

网友L:
总空开接个漏保就可以了,下面的不用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K:
3p漏保是指零线在开关内部是直通的,无法通过断路器断开的。就跟单相漏保也分一匹和二匹一样。既然是漏保肯定是要有零线接线端子的。

错!!!

3P漏保仅有三组进/出端子(也称为三极),没有第四组进/出端子,所以零线没有进入开关。

3P+N才有零线进入开关。

1P、2P、3P、4P中的P是指开关中的各极通道的连接点都是可以断开并带保护器件的。而+N中的N极通道连接点不带保护器件,一般是不断开(即直通)的,但也有可断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