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益,水压问题……………………

楼主(2022-08-31):
如图所示,如果在水压感应处装一个压力表能不能检测到水压力变化(水箱深度1米)怎么计算?压力表精度要到多少?上网查了一下五花八门的,也没个准数!(不准备用液位传感器类的方案,也就是说不要用拉线到水箱的方案)

网友A:
P=ρgh=98.035kPa 1米深水的压强是0.1MP 你这个选择0.2-0.3MP的表比较合适 还有就是可以选择水位开关 浮球开关之类的

网友B:
静止状态可以,但是水泵抽水的时候压力值是否会变化?能否真实反映水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ρgh=49.035kPa 1米深水的压强是0.05Mp 你这个选择0.1-0.2mp的表比较合适 还有就是可以选择水位开关 浮球开关之类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止状态可以,但是水泵抽水的时候压力值是否会变化?能否真实反映水位?
这个应该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ρgh=49.035kPa 1米深水的压强是0.05Mp 你这个选择0.1-0.2mp的表比较合适 还有就是可以选择水位开关 浮球开关之类的
不想拉线到水箱

网友C:
不知道具体用途是什么,如果是检测有没有水,装个水流开关是最方便的。

网友D:
如果想用压力表来测量水位,1米深水的压强是0.01MPa=10KPa,用普通压力表量程太大了, 建议选择膜盒压力表, 量程可选择0---25KPa的。
从图看水压感应是否接在水泵出口?如果是则不能把压力表安装在这位置, 应该单独从水箱底部接出来安装压力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具体用途是什么,如果是检测有没有水,装个水流开关是最方便的。
低启高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用压力表来测量水位,1米深水的压强是0.01MPa=10KPa,用普通压力表量程太大了, 建议选择膜盒压力表, 量程可选择0---25KPa的。
从图看水压感应是否接在水泵出口?如果是则不能把压力表安装在这位置, 应该单独从水箱底部接出来安装压力表。
用于控制继电器用的

网友E:
上下水位控制呗
水的高点5米,水箱高1米,水的低点4米。
选择合适的水位差,比如上限4.8米,下限4.2米
对应的估算48kpa-42kpa,选着合适的水压表。
既然用继电器启停水泵,那就选带上下限信号的表。

安装方式,位置可以参观恒压供水系统。
出水口建议错开水箱入水口,最好不要接在上水管上。

觉得还是铺线简单,再与网友联系用上他的产品,成本更低--中继,压力表都省了,还不要考虑安装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具体用途是什么,如果是检测有没有水,装个水流开关是最方便的。
低启高停用

那就选个小量程的电接点压力表好了,安装位置从你这的图来看是跟水泵一条管道的

最好是单独一条管,要不泵抽水会影响真实的压力,当然这也可以停泵时再判断

比如每抽5分钟,泵就停下来,看看压力到了没有。

网友E:
问一下,水源是什么,自来水,水池,河水,地下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下水位控制呗
水的高点5米,水箱高1米,水的低点4米。
选择合适的水位差,比如上限4.8米,下限4.2米
对应的估算48kpa-42kpa,选着合适的水压表。
既然用继电器启停水泵,那就选带上下限信号的表。

安装方式,位置可以参观恒压供水系统。
出水口建议错开水箱入水口,最好不要接在上水管上。

觉得还是铺线简单,再与网友联系用上他的产品,成本更低--中继,压力表都省了,还不要考虑安装问题。
主要不想往水箱走线,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水源是什么,自来水,水池,河水,地下水
井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具体用途是什么,如果是检测有没有水,装个水流开关是最方便的。
低启高停用

那就选个小量程的电接点压力表好了,安装位置从你这的图来看是跟水泵一条管道的

最好是单独一条管,要不泵抽水会影响真实的压力,当然这也可以停泵时再判断

比如每抽5分钟,泵就停下来,看看压力到了没有。
是啊,计划用电接点压力表,就是不知道水压量程变化啥的

网友F:
买个好点的电接点压力表就可以实现你需要的功能

网友E:
那你先找找合适的电接点压力表,目前我看到的是0.6Mpa,你要0.1Mpa就可以了

如果用0.6mpa,可能很难设置,可以这样做--关闭所以用水阀
水箱进水口上置,在出水口装一个【自动水位控制阀】---很便宜
上水满后,由于出水口被阀关闭,水压会增高将上限断点调到切断电路位置---水泵停
放水到水位低限位置,将下限接点调到接通位置---水泵启

网友G:
只是考虑控制水泵启停,没必要要求压力传感器精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具体用途是什么,如果是检测有没有水,装个水流开关是最方便的。
低启高停用

那就选个小量程的电接点压力表好了,安装位置从你这的图来看是跟水泵一条管道的

最好是单独一条管,要不泵抽水会影响真实的压力,当然这也可以停泵时再判断

比如每抽5分钟,泵就停下来,看看压力到了没有。
是啊,计划用电接点压力表,就是不知道水压量程变化啥的

如果你只是不想拉线,我推荐你一个无线的,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1101

你这个方法可行,但实际操作起来太麻烦了,目前电接点压力表合适的量程都确定不下来。

网友D:
选择这种膜盒电接点压力表,量程根据你的安装位置来确定。压力表的安装位置要避免在泵的出入口。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表上1000代表什么

网友D:
回复 网友E:
1000mm水柱,该表最大量程为1000mm水柱,而楼主要选择的量程肯定比他大,这样选择余地更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000mm水柱,该表最大量程为1000mm水柱,而楼主要选择的量程肯定比他大,这样选择余地更大。
这样的话,他不能用,他起码选择5000以上的。
你这1000mmH2O才相当于9.8kpa,他需要的水位下限40kpa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不是推荐给楼主这量程的压力表,而是告诉他可以考虑选择该图片类型的电接点膜盒压力表,来进行低启高停的控制动作。 我在帖子中也告诉楼主:“量程根据你的安装位置来确定。”

网友H:
不知道你的水箱是多大的,我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过你这种情况,0.8米的水罐直径1.5米,出水泵和水罐的高度差是6.5米左右。
1、建议压力变送器安装在水箱出口水管的正对面,这种安装方式当出水时不会因为水流产生的虹吸效应影响压力波动。
2、建议使用单法兰压力变送器法兰DN80,量程0-10Kpa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