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31):
近日测试一台汇川IS620PT012I-C伺服带ISMH3-29   2.9kW电机(编码器为20位通讯式)出现异常,编码器电缆为自制,长1.8米,以前测试汇川IS600的2500线增量8芯省线伺服伺服都是正常的。

测试IS620P伺服时,上电正常,用手转电机调试软件数据显示都正常,但点动就报ERR740编码器故障。驱动器、电机接地正常。搞了两天都没找到问题,今天突然发现在原来1.8米编码器电缆上通过8D插头增加1.8米电缆,也就是原来电缆、插头完全不动,再通过D型插头再接一根1.8米电缆。这样编码器电缆就达到3.6米,运行伺服一切正常了。电机和伺服都未变动位置。

反复1.8米电缆,3.6米电缆,发现1.8米电缆就会出问题,偶尔能点动一下,马上就报740编码器故障,或编码器内部错误。

我知道,很可能是伺服驱动器运行时对编码器信号造成了干扰,但不解的是加了一段电缆就正常了!

网友A:
怀疑你的电缆插头的问题,汇川的伺服还是比较好用的,我的生产线上,最短的电机电缆线倒驱动都不会小于5米的,长的有30多米,还是用的好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插头确定没问题。不是电缆长了出问题,是短了出问题。

网友A:
楼主你是原来的1.8米的电缆,通过原来的电线插头延长的吧,延长后反而正常了,说明原来的插头可能是存在接触问题的,要验证的话,可以换一条电缆再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始也怀疑是不是我插伺服的插头不好,转接后可能就接触好了,但为了防止插头的问题,我还拆了伺服器,打开插头把插片搬紧了的。插头确定没有问题,因为是走通讯的,手动转动电机,数据就正常,如果插头问题,待机时就应该报编码器故障了。实际却是使能后运行电机就出问题,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