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31):
(无正文)

楼主:
  起初判断为检测故障  顺藤摸瓜至图lm348后由lm348输出至lm339再输出就去处理器了;检查相关的电路以及更换了两个ic还是故障依旧。   各位有没有修过的经历? 图纸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很少。  跑板子跑了一天 跑的昏天地暗头疼欲裂 真的要哭了

网友A:
我这边维修80和70的励磁板都是盲修,目前没有失过手。对触发电路和电压检测部分电阻逐个排查,温度电阻特别容易损坏,IC损坏的特别少,印象串只换过一个LM339。

网友B:
手册上说明这两故障代码是什么意思?
很久没用西门家的驱动了,这个80的手册也没有
从6RA22开始用,一般都是自己修,换过功率模块,励磁控制模块,线路板上的IC倒是没换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F60004 是 电枢回路缺相;F60062 是 和电压检测的通讯失败; f60004能复位,f60062不能复位然后查看r0949状态是 1 电枢电压检测。

看着成色挺新插头也没有腐蚀,难不成是插头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压检测电路是不是图中x11附近写 w u v的三组电阻以及后级的lm348?

网友A:
那是触发电路电压检测,建议你多量一下背面的电阻。手里最近没有这样的板子没办法给你细说,80的板子电阻损坏概率大,先排查电阻没问题再考滤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老哥!谢谢

网友B:
电枢能复位,说明主回路是正常的,但现在62号故障不能复位,这个也不一定是硬件故障,你可以尝试一下数据初始化后再重新输入数据开机再测试,西门家的驱动的故障有时候常理是解释不通的
6RA22还好,可以说是模拟驱动,比较好检修和测量,从6RA24开始,引入数字化控制,出现故障也不一定是板子的元件问题,出现一些故障有时候表现比较怪异的,西门家的驱动,一般也是搭配自己家的电机的,有时后电机出现问题,同样也是在驱动报故障,举个例子,电机的励磁线圈出现不平衡时候,驱动是有时报故障,但有时又不报故障,查起来不是一般的麻烦
大功率的电机和驱动,一定要做优化运行,不然会出现一些麻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谢谢啦!我检查一下就装机准备恢复出厂然后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B:
西门子的直流电机的励磁线圈,原装机在电机的铭牌上很多会标记有励磁电压和电流,这个线圈的阻值也是相对固定的,如果你的电机励磁线圈烧了以后,重新绕的话,电阻阻值会有偏差,这个需要手动输入相关的数据。
如果你换用国产的电机,比如南洋的电机,建议对应的数据要重新输入,然后再优化运行
西门子的直流电机,电枢比较少坏,坏也是铜头坏,这个和很多的常见的其他的牌子电机有点不一样
不论是直流电机的驱动还是电机,平时清洁和保养很重要,要想耐用,平时就不要偷懒,多关心运行状况和保养清洁

网友C:
F60004 是 电枢回路缺相;F60062 是 和电压检测的通讯失败。这两个报警有主从关系,先电枢缺相,这样检测后的电枢电压肯定会异常,就会报出F60062报警。

如果分析正确,那么应该查触发电路和可控硅,而不是去维修电枢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D(2022-10-09):
接触器触头不良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