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三线传感器能不能两个串联使用?(20220901)

楼主(2022-09-01):
公司的设备想加个气缸使用,这个直接分一条气管使用就可以动作。但是上面的传感器无法添加(设备加密程序了,无法修改)。就想跟隔壁气缸公共用一个触点(动作都一样),不然气缸没有传感器到时候撞坏了。现在我自己按照网上的方法串联一个传感器,发现只要其中一个亮了,另外一个必定亮,而且有信号输出,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接线正确---廉价传感器
后加的气缸同步并接的气缸---用原来的接近开关
不同步-- 害怕的碰触事情还是不可避免

网友B:
别人这样接是成功的,是不是线接错了

网友C:
按楼主接法,第一个传感器亮后第二个传感器感应后才会亮,不会一个亮另外一个必定亮。如
第一个传感器不亮,第二个传感器怎么感应都不会亮。具体我们用过,没你说的那个问题。

网友D:
理论上可以,没试过。必须1号触发,2号才能触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可以,没试过。必须1号触发,2号才能触发
PnP的比较简单

网友E:
可以串联。但是故障时,不知道哪个坏了。我们这是加的继电器,传感器控制继电器,继电器开点在串联进入plc,万一哪个传感器坏了,可以通过继电器来判断。

网友F:
理论上可行的,而且我们也用PNP的串联过,NPN的倒是没有串联过。
可以考虑换一下传感器试试,也许是质量问题。

网友G:
楼主,棕色和蓝色分别并接,黑色线各串一个二极管后接到PLC的输入点就可以了。
二极管正极接PLC,负极接黑线。

网友H:
三线可以的。二线的不行

网友I:
三线的可以,注意只有第一个有信号动作后第二个才能起到作用。

网友J:
为什么不用继电器转换呢,我觉得这样好一点每一个点都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