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1):
今天调试步进电机,把电源给烧了,是我配错电源了吗?
容量是足够的,800W/16.6A开关电源驱动一个86步进电机,额定电流才6A
可是查了下说明书,居然要配非稳压电源:

供电电源选择
电源电压在 DC20V-80V 之间都可以正常工作, DM870 V3.0 驱动器最好采用非稳压型直
流电源供电, 也可以采用变压器降压+桥式整流+电容滤波。 建议用户使用 20V-80V 直流供
电, 避免电网波动超过驱动器电压工作范围。

难道不能用开关电源?

网友A:
我一直采用开关电源供电,未出现过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多大呢?86以上就不推荐用了呀

网友B:
这个是申力的解释,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C:
以前步进烧过N多开关电源,另外问一下变压器能输出直流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步进烧过N多开关电源,另外问一下变压器能输出直流电源?
我就是烧了才来问的,那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打算用环变+整流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步进烧过N多开关电源,另外问一下变压器能输出直流电源?
我就是烧了才来问的,那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打算用环变+整流试试看
后来用大容量开关电源就好点,还是会烧,最后改用交流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注意什么情况下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注意什么情况下烧?
这倒没注意,话说步进驱动器也烧了不少!

网友D:
不好理解,楼主的电源比负载大了两倍多,也会烧?
我用步进电机不算多,以前用的都是控制灯光电机用的,电机比较小,也是变压器整流后供电的,一般电机的驱动很少坏,坏也是坏电机,电机坏不是烧的,一般是卡死,只能换新

网友E:
用环形变压器加滤波整流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理解,楼主的电源比负载大了两倍多,也会烧?
我用步进电机不算多,以前用的都是控制灯光电机用的,电机比较小,也是变压器整流后供电的,一般电机的驱动很少坏,坏也是坏电机,电机坏不是烧的,一般是卡死,只能换新
用什么整流,方形那种桥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滤波整流是需要两个模块吗?有推荐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滤波整流是需要两个模块吗?有推荐的吗

淘宝有专门的整流滤波板卖,也可以自己买整流桥和电容组装。

网友D:
回复 楼主:
对啊,很常见那种整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