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1):
1.RS指令的M8161的8位数据模式和16位数据模式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用8位,什么时候用16位?
2.还有RS指令指定的发送寄存器和接收寄存器是不是一个寄存器(16位)保存一个字节(8位)的数据?
3.接收数据是不是从M8122置位后开始?
4.ADPRW指令适用哪些模块,RS指令是不是适用所有模块?

网友A:
1.区别在于使用一个寄存器的低8位还是全部,仅仅是个人使用习惯选择,8位的数据你拼接起来用16位效果是一样的。
2.取决于你选8位还是16位,8位的话是这样的。
3.RS指令导通就接收
4.ADPRW适用ADP,RS适用所有模块

网友B:
官网下载个 通信手册,上面的关于RS指令的例程说得很清楚,8位数据,还是16位数据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1.RS指令的M8161的8位数据模式和16位数据模式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用8位,什么时候用16位?
8位的意思是说收发时仅使用寄存器的低8位,高8位舍弃不用;16位意思是收发时寄存器高低8位都要使用
2.还有RS指令指定的发送寄存器和接收寄存器是不是一个寄存器(16位)保存一个字节(8位)的数据?
RS收发时是以字节为单位
3.接收数据是不是从M8122置位后开始?
M8122置位后开始发送数据,发送完成后自动复位M8122
4.ADPRW指令适用哪些模块,RS指令是不是适用所有模块?
3S、3G、3U扩展3U-485ADP-MB模块后可以使用ADPRW指令
RS指令一般扩展485BD就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