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1):
或者触摸屏直接读取仪表数据,如电表、温控表。

网友A:
485通讯,为什么不行?

网友B:
显示完全可以,控制不是太复杂的话,PLC都不需要,直接在屏上写脚本。

网友C:
看看这两个,一个是变频器一个是称重仪表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5720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6675

网友D:
去今日头条看看具体的操作视频就明白了

网友E: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F:
modbus通讯的,很多。

网友G:
可以的,而且还不需要写PLC程序

网友H:
当然可以啊,一般用的最多的就是modbusRTU,我用威纶和英威腾的屏带过英威腾变频器和伺服,就是启动停止还有修改几个参数,作为从机附加到别人设备上,没必要加个plc

网友I:
可以的,温控器加上485通讯板卡就行

网友J:
控制不复杂,并且对延时性没有太高的要求,人机界面是可以胜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