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1000 IEV3

楼主(2022-09-01):
这个屏有几问题网上请教:
1、用什么软件可以写程序,要用WINCC么?(哪位师傅有这人软件给我一个)?
2、有TIA V15.2找不到这个屏的组态软件,是不可以用TIA编写么?
3、这个后面的几个接口都是上传下载数据的么?
4、他可以和S7-300、1200通信连接么?
5、用什么数据线上传,它还和三菱系列PLC连接么?
由于第一次用西门了屏和产品,以上几个问题哪位师傅帮忙解答指点。
谢谢了

网友A:
专门的smart 屏软件
网线下载一般是 也可以U盘
不能直接连接1200的plc
不建议连接三菱的plc。

网友B:
软件下载地址: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482193/wincc-flexible-smart-v3%EF%BC%8C%E5%85%A8%E6%96%B0%E7%9A%84smart-line%E7%BB%84%E6%80%81%E8%BD%AF%E4%BB%B6?dti=0&lc=zh-CN
下载软件安装之后,可以在帮助里面学习,也可以解答你上面提到的所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他是不能连接1200PLC?只能连接SMART200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官网上下不了呀?要有授权码才行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它是专门边SMART200的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需要授权码吧,这个只需要注册一下就可以了,注册后,登录就可以下载

网友A:
不需要授权

网友C:
连S7-1200需要通过第三方的转换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告诉我那模块叫什么名字?有那个模块就可以和S7-1200连接通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几天前我在那上面下TIA15就要授权不让下,还是全是英文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就在网盘下载吧,不过这个版本是SP2,链接的版本是SP3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ZJpWtffrYcFvCS2cxsdjw
提取码:1191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在官网下载的,sp3版的,放网盘了,你下载一下看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FO6A4NVL2Fx5IIPf8YMeQ?pwd=tbqc
提取码:tbqc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告诉我那模块叫什么名字?有那个模块就可以和S7-1200连接通信了。

模块型号是IGT-SER,选SMART的驱动,V区域对应S7-1200的DB1,设置如下图:
192.168.2.111是S7-1200的IP,触摸屏连接网关的IP即192.168.2.244。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非常感谢1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1200插在中的那种通信模块么?还要用modbus写指令么?没用过不知道怎么置?能指教下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1200插在中的那种通信模块么?还要用modbus写指令么?没用过不知道怎么置?能指教下么?

单独的模块,触摸屏、PLC和这个模块在同一个交换机下就可以了;
PLC不用编程,也不用MODBUS指令;
触摸屏选SMART的以太网驱动,支持I、Q、M、V(对应DB1)通讯;
模块设置见截图,没有其它设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是上面的截图么?这个型号么IGT-SER?谢谢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是上面的截图么?这个型号么IGT-SER?谢谢呀
对的,是这个型号,IGT-S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