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G120 240KW 怎样上电试机?

楼主(2022-09-01):
接到一台西门子G120 240KW 三相输入可控硅板炸了,拆下测两个可控硅坏了。测输出IGBT无问题,完好,现在购入三个可控硅,一块可控硅板换之,准备试电,但没有办法测驱动,上电前把电容拆了,自制一组500V小电容板串两个灯泡。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这种功率的大机第一次修。望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建议你用示波器测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整套拆下来,是不是要把模块全拆掉?单独给驱动板供电.这样不知道能不能运行.

楼主:
带载试车完成

网友B:
高手,能分享一下过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