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2):
我用加法指令搞个计数器,到计数比较一下置位中继,但是运行中有极小概率会丢计数,这什么原因?

网友A:
程序发出来看看。

网友B:
你是用什么驱动加法指令的,如果是外部端子的话,要注意PLC的扫描时间。

网友C:
信号要大于扫描周期

网友D:
你要是用端子接入信号计数的话,要考虑输入点的响应时间及PLC的扫描时间

网友E:
频率大约是多少?

网友C:
估计是信号ON/OFF短造成漏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