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2):
主要是同一工况下容量上有什么区别?是应该具体情况具体计算,还是总有一个容量要比另一个小?

网友A:
并联电容器补偿的多,串联的少

网友B:
串联补偿对设备要求高,并联补偿就低很多。

网友C:
电力补偿常用的电容并联补偿

网友D:
补偿什么?电容还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