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2):
PLC是设备拆下来的,正常运行的。

用ISPSoft 3.16 上载,编译就提示容量不足。
用WPLSoft 2.51 上载,倒是没问题,

但是WPLSoft 2.51不能分段,不是太好看。

大佬知道啥问题吗?

网友A:
台达的PLC有很多软件的,某些运动控制器更是离谱,工具就有好几个,所以你这种情况就是使用了和PLC不匹配的软件导致的,以后用的时候呢,要看清楚这款PLC用的是哪款软件。应该是ISP比起WPL是比较新的,我个人也喜欢ISP,但是WPL也不能不用啊,毕竟支持的PLC多,稳定性比起ISP要好,前几年ISP就感觉在那用户做测试似的,现在估计好些了。
其实他的想法是好的,最终他想实现的是类似于西门子博图那样的功能,就是集成各种PLC,各种软件,给你个装一套就可以通吃好多PLC和屏,甚至是上位机,但是最后发现博图及技术含量有点高,软件集成没呢么容易的,所以就出现了现在的局面,换个PLC型号就得换个软件。
至于好不好看的这个别太在意就行,看习惯了还是挺美的。这种编程方式欧姆龙,三菱都是这样的所以台达的搞好了,其他你没有理由不会啊,仅仅只是换了个牌子而已,帮助手册都是一样的,反正这三家也搞不清楚谁抄袭谁。

网友B:
觉得还是欧姆龙的PLC软件好,新旧PLC(C系)通吃

网友C:
感觉松下PRO 7软件兼容性更好,差不多兼容自己所有PLC,我用了这么多软件,感觉松下PRO 7最好用

楼主:
换WPLSoft 2.51了。

不能分段,软件也难用。哎

网友D:
10几年的plc 还想着什么功能都支持。

网友E:
WPLSoft 2.51上传后,可以使用ISPSoft 3.16 打开,之后你就可以使用ISPSoft 3.16查看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