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2):
对信号进行傅立叶变换变换,可以输出自己想要的信号频率

网友A:
你想输出频谱,还是特定频率。频谱用plc做还是比较麻烦。

楼主:
实现特定频率的输出,就是想要什么频率,就可以得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现特定频率的输出,就是想要什么频率,就可以得到
那你的需要变换的数据来源呢?就是信号。怎么采集的?是从开始每间隔时间采集吗?那积分就是相加?一次变换的数据量是多少?是记录数据最后变换,还是设定频率随时间累计变换?

网友B:
普通的PLC不要想了,如果波形不是太复杂的话,用单片机就能实现,如果复杂的情况下,可以用单片机加FPGA来实现,不要说傅里叶合成了,就是普通的50HZ正弦波采样,PLC都无法实现,你的这个要求,可以参考函数信号发生器的电路。

网友C:
程序呢?图纸呢?啥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现特定频率的输出,就是想要什么频率,就可以得到
那你的需要变换的数据来源呢?就是信号。怎么采集的?是从开始每间隔时间采集吗?那积分就是相加?一次变换的数据量是多少?是记录数据最后变换,还是设定频率随时间累计变换?
类比matlab中的fft函数,可以直接调用进行傅立叶变换,我也想用st语言,在plc里面实现这样一个功能,最后封装起来,就可以随时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PLC不要想了,如果波形不是太复杂的话,用单片机就能实现,如果复杂的情况下,可以用单片机加FPGA来实现,不要说傅里叶合成了,就是普通的50HZ正弦波采样,PLC都无法实现,你的这个要求,可以参考函数信号发生器的电路。
我只是想在软件上实现,进行仿真,入门练习??

网友D:
没看懂你的问题,PLC做FFT其实感觉意义不大,虽然也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现特定频率的输出,就是想要什么频率,就可以得到
那你的需要变换的数据来源呢?就是信号。怎么采集的?是从开始每间隔时间采集吗?那积分就是相加?一次变换的数据量是多少?是记录数据最后变换,还是设定频率随时间累计变换?
类比matlab中的fft函数,可以直接调用进行傅立叶变换,我也想用st语言,在plc里面实现这样一个功能,最后封装起来,就可以随时调用了。

这是PASCAL实现FFT的代码,你可以尝试改一下。
program fft;
Uses Math, sysutils;

Type SArray = Array of String;
Type RArray = Array of Real;

//--------------------------------------------------
//-- COMPLEX NUMBERS HANDLING ----------------------
type Complex = Array [0..1] of Real;
type CArray = Array of Complex;

function multiply(c1, c2 : Complex) : Complex;
var prod : Complex;
begin
prod[0] := c1[0] * c2[0] - c1[1] * c2[1];
prod[1] := c1[0] * c2[1] + c1[1] * c2[0];
multiply:= prod;
end;
function add(c1,c2 : Complex):Complex;
var sum : Complex;
begin
sum[0] := c1[0] + c2[0];
sum[1] := c1[1] + c2[1];
add := sum;
end;
function substract(c1,c2 : Complex):Complex;
var sum : Complex;
begin
sum[0] := c1[0] - c2[0];
sum[1] := c1[1] - c2[1];
substract := sum;
end;
function conjugate(c1 : Complex):Complex;
var conj : Complex;
begin
conj[0] := c1[0];
conj[1] := - c1[1];
conjugate := conj;
end;
function conjugateArray(c1 : CArray):CArray;
var conjArray : CArray;
i, n : Integer;
begin
n := length(c1);
SetLength(conjArray, n);

for i:=0 to n - 1 do
begin
conjArray[i][0] := c1[i][0];
conjArray[i][1] := - c1[i][1];
end;

conjugateArray := conjArray;
end;
//--------------------------------------------------

//--------------------------------------------------
//-- INPUT DATA HANDLING ---------------------------
// Split a string to an array using the given separator
function occurs(const str, separator: string):integer;
var i, nSep:integer;
begin
nSep:= 0;
for i:= 1 to Length(str) do
if str[i] = separator then Inc(nSep);
occurs:= nSep;
end;

procedure split(const str: String; const separator: String; var Result:SArray; var numberOfItems:Integer);
var i, n: Integer;
strline, strfield: String;
begin
n := occurs(str, separator);
SetLength(Result, n + 1);
i := 0;
strline := str;

repeat
if Pos(separator, strline) > 0 then
begin
strfield := Copy(strline, 1, Pos(separator, strline) - 1);
strline := Copy(strline, Pos(separator, strline) + 1,
Length(strline) - pos(separator,strline));
end
else
begin
strfield:= strline;
strline:= '';
end;

Result[i]:= strfield;
Inc(i);
until strline= '';

if Result[High(Result)] = '' then
SetLength(Result, Length(Result) - 1);

numberOfItems := i;
end;

// Read the given string and convert it to a vector of complex numbers
procedure processInput(var result:CArray; var dimension:Integer);
var inputFile:TextFile;
input:String;
stringArray:SArray;
complexNumber:Complex;
numberInLine:Integer;
begin
numberInLine := 0;
dimension := 0;

//readln(input);
// Read line by line
assign(inputFile, 'source.d');
reset(inputFile); // Put point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ile
repeat // For each line
readln(inputFile, input);

dimension := dimension + 1;
SetLength(result, dimension);

// Split real and imaginary part (using ',' separator)
split(input, ',', stringArray, numberInLine);
complexNumber[0] := StrToFloat(stringArray[0]);
complexNumber[1] := StrToFloat(stringArray[1]);

// Add this number to output
result[dimension-1] := complexNumber;

until(EOF(inputFile));
close(inputFile);
end;
//--------------------------------------------------

//--------------------------------------------------
//-- DATA DIMENSION DETECTION ----------------------
// Read the value of a bit from any variable
function getBit(const Val: DWord; const BitVal: Byte): Boolean;
begin
getBit := (Val and (1 shl BitVal)) <> 0;
end;
// Set the value of a bit in any variable
function enableBit(const Val: DWord; const BitVal: Byte; const SetOn: Boolean): DWord;
begin
enableBit := (Val or (1 shl BitVal)) xor (Integer(not SetOn) shl BitVal);
end;
// Determine wether a number is a power of two
procedure isPowerOfTwo(n:Integer; var result:Boolean; var power:Integer);
var bitCounter:Integer;
keepIncrementingPower:Boolean;
begin
bitCounter := 0;
keepIncrementingPower := true;
power := 0;

// n is a power of two <=> it has only one bit set to 1
while (n > 0) do
begin
if ((n and 1) = 1) then
begin
Inc(bitCounter);
keepIncrementingPower := false;
end;
n := n >> 1; // Bitwise shift
if (keepIncrementingPower) then
Inc(power);
end;
result := (bitCounter = 1);
end;
//--------------------------------------------------

//--------------------------------------------------
//-- MIRROR PERMUTATION ----------------------------
function mirrorTransform(n,m:Integer):Integer;
var i,p : Integer;
begin
p := 0;

for i:=0 to m-1 do
begin
p := enableBit(p, m-1-i, getBit(n, i));
end;

mirrorTransform:=p;
end;

function doPermutation(source:CArray; m:Integer):CArray;
var i, n : Integer;
result : CArray;
begin
n := length(source);
SetLength(result, n);

for i:=0 to n-1 do
begin
result[i] := source[mirrorTransform(i, m)];
end;

doPermutation := result;
end;
//--------------------------------------------------

//--------------------------------------------------
//-- FFT COMPUTATION STEP --------------------------
function doStep(k, M : Longint; prev:CArray):CArray;
var expTerm, substractTerm : Complex;
dimension, q, j, offset : Longint;
u : CArray;
begin
// INITIALIzATION
//offset = 2^(M-k)
offset := system.round(intpower(2, M-k));

SetLength(u, length(prev));

// COMPUTE EACH COORDINATE OF u_k
for q:=0 to system.round(intpower(2, k-1) - 1) do
begin // For each block of the matrix

for j:=0 to (offset - 1) do
begin // Fo each line of this block

// First half
u[q*2*offset + j] := add( prev[q*2*offset + j], prev[q*2*offset + j + offset] );

// Second half
expTerm[0] := cos( (j * PI) / offset );
expTerm[1] := sin( (j * PI) / offset );
substractTerm := substract( prev[q*2*offset + j], prev[q*2*offset + j + offset] );
u[q*2*offset + j + offset] := multiply(expTerm, substractTerm);
end;

end;

// Output result
doStep := u;
end;

// 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 USING COOLEY-TUKEY'S FFT ALGORITHM
function fft(g:CArray; order:Integer):CArray;
var previousRank, nextRank : CArray;
i : Integer;
begin

previousRank := g;
for i:=1 to order do
begin
nextRank := doStep(i, order, previousRank);
previousRank := nextRank;
end;

// Mirror transform
nextRank := doPermutation(nextRank, order);

fft := nextRank;
end;
// INVERSE FOURIER TRANSFORM
function ifft(G:CArray; order:Integer):CArray;
var result : CArray;
i, n : Longint;
begin
n := length(G);
SetLength(result, n);

//La transformée inverse est le conjugué de la transformée du conjugué
result := fft(conjugateArray(G), order);
result := conjugateArray(result);
//...ajustée par un facteur 1/n
for i := 0 to n - 1 do
begin
result[i][0] := result[i][0] / n;
result[i][1] := result[i][1] / n;
end;

ifft := result;
end;
//--------------------------------------------------

//--------------------------------------------------
//-- RESULT OUTPUT ---------------------------------
procedure writeResult(result : CArray);
var i, dimension : Integer;
begin
dimension := length(result);

for i := 0 to dimension - 1 do
begin
write(result[i][0]:2:5);
write('    +    ');
write(result[i][1]:2:5);
writeln(' I');
end;
end;
// Output one complex number per line using the format:
// real part, imaginary part
procedure saveResult(result : CArray);
var i, dimension : Integer;
outputFile : TextFile;
begin
dimension := length(result);

// Open output file
assign(outputFile, 'result.d');
rewrite(outputFile);

// Write each complex number to a new line
for i := 0 to dimension - 1 do
begin
write(outputFile, result[i][0]);
write(outputFile, ', ');
writeln(outputFile, result[i][1]);
end;

close(outputFile);
end;
//--------------------------------------------------

//--------------------------------------------------
//-- MAIN ------------------------------------------
var received, result, guessedData : CArray;
n, m : Integer;
isAcceptable : Boolean;
begin
n := 0; m := 0;
isAcceptable := false;

// READ INPUT DATA
processInput(received, n);

// Dimension detection: only accept powers of 2
isPowerOfTwo(n, isAcceptable, m);
if isAcceptable then
begin // Acceptable dimension
write('The given vector is of dimension : 2^');
writeln(m);
//La dimension de g nous donne M
write('We thus have M=');
writeln(m);

// APPLY TRANSFORM
result := fft(received, m);

// PRINT RESULT
writeln('Transformed result:');
writeResult(result);

// DEMO: find back the original vector using inverse tranform
writeln('We find back the original vector using the inverse transform:');
guessedData := ifft(result, m);
writeResult(guessedData);

// WRITE RESULT TO result.d
saveResult(result);

end
else // Dimension is not acceptable
begin
writeln('The given vector doesn''t have a dimension of  2^M.');
end;
end.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现特定频率的输出,就是想要什么频率,就可以得到
那你的需要变换的数据来源呢?就是信号。怎么采集的?是从开始每间隔时间采集吗?那积分就是相加?一次变换的数据量是多少?是记录数据最后变换,还是设定频率随时间累计变换?
类比matlab中的fft函数,可以直接调用进行傅立叶变换,我也想用st语言,在plc里面实现这样一个功能,最后封装起来,就可以随时调用了。
你如果是连续的,那肯定不好做,因为计算能力的问题。
假设你对单一频率做变换。你先要采集一堆数据,比如10个,100个,1000个。然后做三角函数这些次,然后求和。得到一个单一频率的傅里叶变换。如果你要做连续或者一串,比如也是10个,100,1000,那要做的是n*m次三角运算。
你说的fft,是快速傅里叶变换,和直接三角积分还有区别。
建议你试试单一频率或者少数需要考察的频率的变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辛苦您了,这么长的代码,我会好好研究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感谢提示,我试试

网友F:
你们都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