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2-09-02):
触摸屏的下载线与电脑连接并由电脑电源线再到插到插座上,PLC才正常运行。

如果拔掉电脑电源线,PLC就不能正常工作!

注:电脑不需要开机

哪位大师,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编程口估计已经坏了

网友B:
检查一下PLC电源及接口回路、接地线路,正常就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
电脑的电源线必须插在电源插座上,电脑还不开机,电脑还是连的触摸屏
试试把插座的电断了

网友D:
听着挺玄的,估计楼主哪里搞错了

网友E:
可能是写了C语言程序,绑定了硬件的ID

网友F:
听着挺玄的

网友G(2022-11-09):
说明PLC没有设计接地,借助计算机的电源“地”或感应,实现了“接地”的目的。
这里的接地不一定是“实际”的接地线,有时对地的感应也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