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报错灯亮后,重启后RUN灯不再亮,程序不运行,这款PLC是不是报错后必须重新下载程序才可以

楼主(2022-09-03):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维修一台台达ES2PLC,程序不运行,输入信号输入灯也不亮,和电脑也通讯不上,经检测晶振坏,12.000MHz的晶振,暂用一个22Mhz的代替了一下,程序正常运行,输入输出都正常,测试运行了一会,报错灯长亮,再重启后RUN灯一直不再亮了,一直处于stop状态,用WPLsoft运行也无效,看了一下说明书描述会自动回到STOP状态,是不是由于更换了一个频率高了一倍的晶振导致程序扫描逾时,这种情况只有重新下载程序吗,关键是PLC内程序有加密,无法上传,还有没有别的方法解决

网友A:
再换回12MHZ晶振试试
为啥要用22MHZ晶振?就好比,你平时心跳80次,给你装上150的起搏器,心脏是工作了,其他器官能工作多久,最后心脏是不是会停
【方案】
华北工控机器人控制系统嵌入式产品方案,为餐饮智能化赋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早已换成同型号的,错误灯亮后,程序一直处于Stop状态,一直没Run过

网友A:
但愿没将“脾肺肾”搞坏
估计设备使用方已经找厂家换上新PLC
你确定他不追究了,就给PLC装个检测程序看看-但愿电脑能连上了
【方案】
RFID(射频识别)与无线网络通讯技术的完美结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搞来程序,重新下载进去,断电再上电后RUN灯亮起来,程序运行正常。
和说明书上写的一样,重新下载程序,重新上电。这款PLC设计的如此奇葩,报错后直接stop,不重下程序解决不了,不知其他品牌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B:
台达DVP系列一报错了,就得重新下载程序了
【方案】
台达变频器力矩控制在铝箔纸压花机上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