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3):
可以给台达用吗?或者别的品牌的,能否通用。

网友A:
估计不能

网友B:
不可以;就三菱或仿三菱上用;

网友C:
台达是不行的

禾川、汇川有部分系列、还有部分仿三菱的是可以的。

三菱编程线是422通讯的,要想能用的上首先是422通讯,其次针脚号要对的上。

网友D:
台达的上面是不能用的,插上会烧毁里面的芯片的!!!!

网友E:
台达线也不贵呀

网友F:
三菱的只能给三菱的用,三菱是422,台达的好像是232的,台达的倒是可以和永宏的通用都是23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达的上面是不能用的,插上会烧毁里面的芯片的!!!!
已经用在台达了,还能给三菱用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试一试不就完了么,能通讯上就没事!
要是工程不是很多,在网上买根线,几十块钱的就搞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达的上面是不能用的,插上会烧毁里面的芯片的!!!!
已经用在台达了,还能给三菱用吗?

如果你这条线能跟台达通讯上,那么跟三菱就用不上了.

看看引脚图

网友G:
信捷的能用

网友H:
台达   信捷   是一样的
三菱   汇川   是一样的

楼主:
和台达连上了,com口里有显示,但无法使用。

网友I:
看来楼主想省钱

网友J(2022-12-17):
最好不要改先,各家用各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