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减速器加什么润滑油?

楼主(2022-09-03):
目前工作温度大概65度左右,从油孔看不见油。减速器加什么润滑油?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机油也行,,

网友B:
我们加320#齿轮油

网友C:
钱多可以用MOBOIL150,节约的话可以直接买长城的车用齿轮油,贪方便的直接用液压油,毕竟液压油几乎是每个工厂必备的
但是看看上面图片的牌子,楼主公司也是有钱的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钱多可以用MOBOIL150,节约的话可以直接买长城的车用齿轮油,贪方便的直接用液压油,毕竟液压油几乎是每个工厂必备的
但是看看上面图片的牌子,楼主公司也是有钱的主
怎么到哪液压油都是万能的。

网友E:
我这里赛威的用的460的齿轮油

网友F:
220齿轮油粘度大。 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网友G:
俺们机修工说了,是油就加柴油机油,是脂就用3#锂基脂,轴承用美孚高温,油缸用46#抗磨液压油,有总比没有好,一时半会坏不了,就算坏了,那就是寿命到了,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F:
220是重载齿轮油哦,不合适用在轻载方面

网友H(2023-06-02):
320号蜗轮蜗杆油

网友I:
320/220齿轮油

网友J:
这设备看着像豪迈的封边机。

网友A:
楞茨的,必须用好点的油,

网友E:
这个减速机名牌上一般都有注明需要加注的机油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