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 end怎么处理

楼主(2022-09-03):
如题,一台chf100a英威腾变频器,原来是主板坏了,网上找了个主板换上,显示end

网友A:
END=厂家设定时间到达需要密码修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D=厂家设定时间到达需要密码修改时间
搞定了,时间设置是什么格式,我也想设置试试 5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