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3):
交流24V接触器和继电器能用直流24v开关电源吗?
长期使用

网友A:
这是不行的

网友B:
你所说的长期怎么理解,是24h连续工作,还是类似ng剔除只通电几十毫秒?

楼主:
一天至少12个小时,短时间似乎没有问题,也能吸合。

网友A:
如果将交流电磁线圈误接入直流电源,由于交流电磁线圈的内阻很小,所以会产生很大电流,使线圈烧毁;

如果误将直流线圈接入交流电源,由于直流线圈的内阻较大,再加上线圈的感抗,使电流减小,导致电磁吸力减小,使接触器不能可靠工作。

网友C:
肯定不行  交流线圈阻抗很小的 直流线圈阻值很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将交流电磁线圈误接入直流电源,由于交流电磁线圈的内阻很小,所以会产生很大电流,使线圈烧毁;

如果误将直流线圈接入交流电源,由于直流线圈的内阻较大,再加上线圈的感抗,使电流减小,导致电磁吸力减小,使接触器不能可靠工作。
解答非常专业

网友E:
只是用过像控制液压电磁阀这样的短时工作制的应用,还没问题,但长时间的使用的还没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天至少12个小时,短时间似乎没有问题,也能吸合。
一天12h不算长,使用几年的有之,关键在off>>>>>>on(<0.2s)
何时装上不详,只是在某次检修时感觉这个控制NG剔除器的继电器别扭

网友F(2023-04-01):
回复 网友A:
一语中的!

网友F:
10-30W左右的24V变压器比24V开关电源便宜多了!何苦?而且开关电源复杂易坏,有干扰,你这么搞,着实让人费解

网友G:
交流接触器与直流接触器不一样不通用,24V交流接触器按AC24V频率50HZ设计,只能用输出24V的工频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