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4):
受朋友委托,本人接手一自动扶梯维修工程,按他的描述,自动扶梯在无人乘载时,理应自动降速。但该扶梯大约每隔10多天,就不能自动降速,一直在高速运行,经过重新自学停车参数后,又能恢复正常。不过好不了几天,又再次故障。

该扶梯用的是OMRON的CP1E-E20型PLC,按OMRON的说明,该型PLC内部无电池,数据只能保持60小时。尽管也有办法解决数据记忆问题,但前提是必须充分了解内部的逻辑关系。考虑再三,就用最简单办法,换用一个带电池CP1E-N20型。按理说也算不上工程,再简单不过,就是将原有程序提出,再写入到新的PLC,就算完工。

经过一顿折腾后,原有程序终于被提出,程序不大,也就383步,从头到尾不分段,有一半的触点无解释,看了头都晕。幸好我有一本扶梯维修说明,还有另一厂家的扶梯程序,经过比对,发现程序竟然一模一样。结合两种扶梯程序,花了几天时间,总算了解个大概,扶梯的动作不复杂,正、反转控制,可连续不停车运行(无人也不停),可快慢速运行(无人慢速),可开、停运行(无人自动停),能自学停车参数,还能手动进入检修。

我重点查看停车参数程序,发现一段无人自动定时控制部分,与我想象中的不一样,竟然有几十步,云里雾里,看的似懂非懂,原编程人用最大的9999bcd 码定时器,由于OMRON定时器采用减计数方式,所以采用0减去定时器的实时数值,得出来的就是运行的时间,再拿实际时间与标准时间比较,如果大于,则执行自动降速程序,最后在扶梯停车、反向时,还将时间数据清零。

我感觉到该程序真是太绕人了,有点不太明白,也不放心,我突发奇想,让9999bcd一直走下去,看看有什么结果。

网友A:
程序能否上传来看看?

楼主:
程序不算大,但确实绕人,如果全部上传,我怕各位没有耐心看,也看不明白,就节选相关的一部分:

楼主:
为便于各位自建程序查看,以下是助记符程序:

LD 202.10
ANDNOT T013
ORNOT 202.14
AND H0.01
AND 200.13
ANDNOT 200.03
TIM 025 #9999
-BC(416) D0 T25 D230
LD 202.14
OR 202.10
ANDNOT T013
MOV(021) #0 D230
'  上行无人时间比较
LD P_On
CMP(020) D230 D192
AND P_GT
OUT 202.04
LD 200.14
ANDNOT T013
ORNOT 202.15
AND H0.02
AND 200.15
ANDNOT 200.04
TIM 003 #9999
-BC(416) D0 T3 D232
LD 202.15
OR 200.14
ANDNOT T013
MOV(021) #0 D232
'  下行无人时间比较
LD P_On
CMP(020) D232 D192
AND P_GT
OUT 202.06
LDNOT 202.11
MOV(021) #0 D230
MOV(021) #0 D232
LD 202.04
OR 202.06
AND C108
ANDNOT 200.07
OUT 202.00
'  C110未设置,无效,可删除
LD C109
OR C110
OUT TR0
AND 202.04
ANDNOT 202.09
OUT 202.01
LD TR0
AND 202.06
ANDNOT 202.07
OUT 202.02

楼主:
各位请猜一下,如果定时器T003(T025)内数值大于D192设置数值,继电器202.06将会怎样?再如果把定时器的9999bcd数值全部走完,即16.7分钟后,将会如何?

网友B:
步入电梯位置不是有检测开关,检测到有人进入开始慢慢加速,加速到顶部这段距离时间可以调试时候得出来,后面检测没人进入可以慢慢减速。

网友C:
看所用指令,疑似是CXP或CPM 转过来的

4楼提的问题太高了,没人能用简单语言说对问题

2楼的表白 呵呵了

不就是滚梯嘛

楼主:
以下程序已经简化一切无关部分,现在就定时器T003走到#600,即到达预定时间,程序运行正常,可以实现无人慢速运行,但如果此后一直无人经过(未能触发202.15光电开关),当定时器时间9999bcd完全走完,将会如何?比较指令中的202.06将会怎样?

楼主:
以下是3中不同的时刻状态下,比较输出继电器202.06的运行情况:

1、无人时间小于预设的600bcd(1536/10进制),202.06=0

2、无人时间大于预设的600bcd(1536/10进制),202.06=1

3、无人时间达到的9999bcd,202.06=0

楼主:
在以上模拟中,当无人时间达到的9999bcd(16.6分钟后),202.06=0,也就是说,此时尽管没有人经过,但电梯却无故的自动进入高速状态。

当我把这个结果告诉维修师傅后,维修师傅怎么也不信,说绝对不可能,该电梯已经出厂10多年,那么多的(不同厂家、不同地区都同时使用该程序)厂家都在用,厂家也没发现?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说可以现场测试,当电梯启动后,1分钟自动停止,在15.6分钟内未有任何人经过,当时间到达15.6分钟时,电梯却突然高速运行。当时把维修师傅惊的目瞪口呆,自言自语道:怎么可能?但显示确实如此!

其实要解释以上的原因也不难,厂家工程师现场测试,也就在16.6分钟内,怎么也没想到还有个16.6分钟后,会发生类似于千年虫,现场使用也无人在意,因为前些年,商场的生意非常兴旺,不可能在17分内没人通过电梯。可现在情况不同了,商场的生意也不如以往,事情发生在小县城,又逢新冠病毒,整个商场几乎看不到人,因此,也就出现了以上情况。

楼主:
原本不打算修改程序,但针对以上问题,我不得不考虑重新修改编制程序,既然程序中存在问题,有可能问题还不止一个。

结果在另一处又发现一个缺陷:当开关接通后不放松的时间达到3秒,程序将自动进入自学状态,由此将清除一切预设的数据,而说明书中规定是5秒,并且操作人也不可能知道3秒后将会发生什么,稍微大意,也就能破坏内部数据。

既然已经如此,干脆就彻底的来个大的动作,将原程序的无关输出、繁琐的绕人的程序全部精简,由原来的383步简化到260步,缩小了1/3,简化后,程序的可读性也大大的增强,一般人都能看明白。

以下是无人停车时间的简化后的程序,直接用时间继电器,无须不停的比较,自己看了都舒服。

网友D:
这样的程序如果自己重写不需要多少时间的吧。

楼主:
当完全理解原有的程序后,改写根本就不算个事,关键就是充分理解,不然的话,根本不敢动。

尽管也有说明书,但说明书的介绍很难理解,什么开关旋转一次就进入连续工作,旋转两次就进入经济节能工作,三次……等等,如果不看原有程序,你也对应不上是哪一个开关旋转,程序也根本无法写,也就是说,即使重新写,也必须充分理解原程序。

网友E:
扶梯也算是电梯,作为特种设备,不是需要资质也能承担维修项目吗?虽然你朋友可能有资质,那做程序什么的应该只能是他公司的人吧,个人觉得这种项目不好做,这样做不合法。

楼主:
我也是被逼上粱山的,原本也就是换个带电池(记忆数据用)的PLC,可提取出程序后,发现原有的程序有缺陷,根本不能解决无人时不停车的故障,无奈之下,只能修改有缺陷的程序。不过,原有程序中,安全保护部分一点没动,仅仅针对无人停车部分,做了有限制修改,确保原有的功能作用不变,也就是说,程序中大的框架还是原来的。

楼主:
该扶梯用的PLC仅仅是一个动作执行控制元件,作为安全保护的,有专用的控制部件,采用的是默纳克MCTC-PES-E1扶梯可编程电子安全系统,该安全系统负责整个电梯安全保护工作,一旦发现系统中存在任何问题,将迅速断开PLC的安全信号,由PLC执行停车、锁定、报警等等。

网友F:
维护要有资质,改程序要技监局备案吧。

网友F:
当然只是技术性讨论没问题

反正我们小区的电梯前段时间换个制动抱闸时,维保公司多要向技监局备案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扶梯也算是电梯,作为特种设备,不是需要资质也能承担维修项目吗?虽然你朋友可能有资质,那做程序什么的应该只能是他公司的人吧,个人觉得这种项目不好做,这样做不合法。

不论技术只论资质

楼主:
谢谢楼上善意的提醒,早先就是考虑仅仅换个PLC,谁知他的程序有问题,早知如此,我也不会接手,今后也不会接手类似工作。

当时,电梯维修人员、电梯厂方工程师,还有我,都一致认为是PLC的内部数据丢失,换用一个带电池的,能记忆的PLC即可。1200元(2只)PLC买了,却发现程序有问题,PLC也退不了,如果仍用原程序的话,结果将同以往一样,无人将不会自动停车。此时我如果跟维修人解释,不是我的PLC质量差,也不是我的技术不行,而是你的原程序有问题。维修人会相信吗?电梯使用方会相信吗?他们肯定说,买的什么烂货,再不然就是你的技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