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5):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们,这个制动斩波器接线错误,是什么意思?这个变频器只有5.5kw,没看到外置制动单元,理论上也不该有外置的制动开关模块,应该是集成在变频器内部的一个制动单元,电子开关吧,没人去动过它,却报接线错误,很是不解,制动电阻我测了阻值依旧是70欧左右没问题,电阻对地绝缘没问题,制动电阻接线端子也没错,毕竟一直都这么用的,好几年了,查看故障记录,第一次出现这个故障是今年5月,每次出现故障后只能断电复位,只是之前是偶尔发作一次,车间操作工也没给我们反馈过这个问题。6月有2次,7月有11次这个故障,但依旧没给我们说。今天光上午就已经连续出现了21次斩波器故障,影响生产了,才终于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到现场观察后,怀疑是变频器本身坏了,所以让操作工降低运行频率,停车时先一段一段减速(变频器是多段速),再停,不要一下子就打到停机,尽量减少刹车惯性再生能耗。貌似有点作用,今下午只报了2次故障。

网友A:
看你这个描述我感觉你搞不定啊!待机时制动端子两端有没有电压?母线电压多少?制动时母线电压多少?有没有拆开看制动的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B:
不知道你的这个变频器是那上面使用的,我上次遇到的是天车上面使用的主勾变频器,故障是D100,忘了是不是暂波器故障,不知道和你这个一样不一样,打售后电话修改40.202为禁止,然后就可以了。如果你这个有外接制动电阻,最好现场试机时,测一下母线电压变化,如果制动无法启动,应该是需要检查制动驱动和模块部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ABB880变频器报故障D100怎么解决,是不是调参数40.202可是变频器没有参数40.202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