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保护怎么做?

楼主(2022-09-05):
大家厂里面的污水泵是怎么进行保护的,我们这加装的电机综合保护器(JD-5)的,电机还是经常过载烧坏,我想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保护电机?

2.2KW的电机,厂子里面买的1-80A的保护器,不好设置。

网友A:
这么小电机,用这个保护器是不合理,我们都用电机保护器,比如正泰的NS2或者DZ108

网友B:
施耐德电机保护器

网友C:
是不是潜水泵?

网友D:
钱多上变频器,变频器对电机的保护可比市面上乱七八糟的玩意可靠多了

网友C:
这个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E:
这么麻烦干嘛,直接买施耐德或者西门子的电机保护开关就可以了,对缺相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前段时间,供电房的电闸缺相,很多排风机幸好前期安装了保护器最多就是跳闸,没有一个由于缺相损坏的

网友F:
经常烧,就应该考虑是否小马拉大车了。要么减轻负载,要么换大一级电机,再加上温度保险,热继等保护会更好。

网友G:
那种电子的保护器有时确实不好用。该保护的时候不保护。

网友E:
回复 网友G:
不是不好用,是初始安装后调试是相当麻烦,调试好保护后也是比较可靠的,要想好调试,可以直接上变频,不过就是成本高

网友H(2022-10-05):
4极2.2kW交流异步电动机额定电流约为5A,推荐使用电动机断路器,具有过载、短路保护功能。
比如施耐德GV2ME10C型电动机热磁断路器,热脱扣设定范围4~6.3A;
或西门子3RV6011-1GA15型电动机断路器,热脱扣设定范围4.5~6.3A;
或国产DZ108-2-6P3型电动机断路器,热脱扣设定范围4~6.3A。

网友I:
上保护,最主要的电流不要调大了

网友J:
电机保护是一门学问,虽然我不懂。但是工作参数是要匹配保护特性才行。

网友K:
所谓电机保护器,对外来因素如缺相,电源电压过高过低有保护作用,如果水泵自身质量问题烧坏,保护器只能防止故障再扩大。

网友L:
这么小的功率dz-108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