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增益调谐,波形前后对比图

楼主(2022-09-05):
(无正文)

网友A:
绿色是速度反馈;
紫色是转矩指令;
黄色是位置指令;
调谐后,绿色和黄色几乎重叠!
看不懂的是,伺服可以同时给定转矩和位置控制吗 ?

网友B:
主要还是看负载惯量比,看你的曲线负载惯量比估计小于1。而且你停止时还有电流,机械上是不是憋着了

网友C:
伺服控制系统的调试,和机械结构的合理性有很大的关系,好的结构调试时会省很多时间!
不求最好的波形图,只求能满足现场产生时的最佳要求。

网友D:
没有玩过这种高级玩意,学习。

网友E:
没做过这种精准定位型的,对波形也不是很敏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停止时不需要电流?你在逗我吧!

网友F:
什么品牌的伺服呀?可以把调试后的的横轴(时间轴)的分辨率拉高点,达到1ms的分辨率,看看绿色的线滞后黄色的线多少ms?
(因为这个滞后在同步控制的时候,做相位补偿很重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安川7系400w 之前是100多ms,现在3ms以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停止时不需要电流?你在逗我吧!
停止不受力怎么会有电流?外部有力才会产生电流

网友G:
用软件的机械分析或者系统分析速度开环打出一份波德图看看惯量和频宽、安全裕度。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同步更多的是位置滞后,要看位置曲线。一般就用位置命令的变化量(微分)进行速度前馈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