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5):
标题型号PLC 直流24V供电
请教各位大神电源容量允许的情况下,供电电源可以与IO输入输出端共用吗

网友A:
可以用同一个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前辈回复
还想请教一下这种使用方式是常规用法吗?还是说正常需要两块直流稳压电源单独各自供电。这样的话需要共负极吗?

网友A:
大多情况下都是用的同一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