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5):
5个探头测量有5组数据,求平均值。
使用时,当有工位用不上会屏蔽掉相应的每组探头,那么这样该如何求平均值到一个寄存器中

网友A:
数据结构:每2个寄存器代表一组探头。
寄存器1:屏蔽状态
寄存器2:采样数值。

读取屏蔽状态,如果为屏蔽,那么移动到下一组,否则累加,计数器+1

网友B:
D101-D105代表5个探头数据

网友C:
共5组数据,求平均就行了,每屏蔽掉一路,就减1。

网友D:
如果是FX3U,数据是16位的,那么就这样

网友E:
细读你的要求,5个传感器分布在5个不同的工位可能性比较大,而且有的工位可能不检测
不检测的工位是一直不检测,还是根据工件不同有检有不检测,即有的工件检测有的不检测

先不考虑工件混检情况
请先确定,【被检工件是上一个工件检测完,再上新工件】?或者说工件要检测的5个数据是可以一次检测完成,或探头安装在同一个“工位”
还是【工件持续不断的依次通过探头】?
估计是第二种情况,因为第一种情况程序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