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5):
显示我没有了启动许可证管理器,怎么下回来,光盘里面只有win7,我电脑是win10的

网友A:
许可证管理器可以去官网下载,但应该没啥用吧。你是试用期结束了还想用吧?最好装在虚拟机里,备份虚拟机,或者把虚拟机的时间冻住,用不过期。。。

网友B:
你说的是啥没有许可证,Windows么,还是施耐德的软件?
是没有启动许可证管理器,还是没有装许可证管理,没有启动的话,直接在系统服务里面启动就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