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6):
如题,请教西门子1200PLC能否无线与中控机传送数据,客户那边用的是内网,不允许连接外网,是否可以,请问要用什么模块

网友A:
局域网的模块试试
网页形式的访问?

网友B:
看距离,网络结构。
最简单就是加无线路由和无线网卡。
无线和有线对网络没有影响,只是个通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方案了,想用两个PLC无线通讯,有啥模块吗,应该比之前好弄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30米以内吧,客户那边不能连外网,数据保密,只能用内网可以吗

网友C:
可以的  我之前做了一台样机,用PLC和上位机通讯  就用的无线连接

网友D:
30米左右那就加个无线AP和一个接收器就好了

网友E:
用无线AP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F:
大连嘉德有没有相关的模块?

网友G:
最简单就是无线AP买一对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啥模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连局域网的是嘛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哪家的好啊?tp-link的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等下去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的啊,就是不知道哪家的稳定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中间没什么干扰的直接用民用的路由器就行,想稳定的就用工业产品,AP+AC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