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sfc111系列变频器不定期出现接地故障显示!!!!!!!!

楼主(2022-09-06):
哪位大侠接触过这个类型的报警故障!!!!!!!
拜求图纸!!3Q!!!

网友A:
要图纸有点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如果你是带着负载,那么还真有可能是负载的问题,比如电缆线破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了一套没有发生问题,测试时偶尔发生1-2次,确定是变频器问题。这个变频器过于紧凑,板上丝印少,几乎无法辨认元件!!!

网友C:
以前有台3KW的也是这样,怎么复位都不行,然后换一台,拆下来再试又正常了

网友D:
霍尔换掉

网友E:
以前见过这种问题,更换逆变模块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