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须这样做吗?

楼主(2022-09-06):
厂里原来检修箱底板是镀锌板的,本次安全检查,让换成绝缘板的,就是电气原件不能直接安装在镀锌板上,要安装在绝缘板上,我们也不是危化企业,真有必要这么做吗

网友A:
我觉得没有必要。
如果说有必要,那是不是柜子也要换 ?

网友B:
他们想承接换板工作

网友C:
检修箱底板.

第一次听说,能否来张照片瞧瞧,谢谢

网友D:
不知道你具体哪款,部分的行业是有这样的要求,安监要你搞,人家总会说的出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具体哪款,部分的行业是有这样的要求,安监要你搞,人家总会说的出理由
是吧。但是我们不是防爆高危企业,不明白这样搞有啥用。现在得配电箱出厂都是镀锌底板,也可能有人说的对,他想承接此工程

网友E:
检修箱是个啥东西啊,是放工具的箱子还是个啥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检修箱是个啥东西啊,是放工具的箱子还是个啥啊!

检修用电源箱   检修电源箱   简称检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修箱是个啥东西啊,是放工具的箱子还是个啥啊!
就是动力箱。里面有三相的空开,漏保。

网友G:
不用的话需要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