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6):
网上资料介绍的指针表居多,用数字万用表判断的可以介绍一下吗?

网友A:
测模块?模块输出对直流母线的正与负用二极管档测,三相应该是一致的,整流桥堆也一样,输出电压用交流档,测量值应该差不多

网友B:
最简单的是测量一下输入和输出之间,但也是大概测量,不作准的。最终 还是要上电,就算不带负载

楼主:
我昨天测试了一下,新变频器和使用中的变频器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挡测量,还是有差别。

网友C:
不上电没啥意义的!搞个简易电源,一个380变220的,一个整流桥,2个电容,串个灯泡!好不好加一下电再说,反正炸不了!

网友D:
接个电机,能转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个电机,能转就是好的
你说的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