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6):
能罐坏了,压力有节奏的忽大忽小。这是液压部分。
另一方面,伺服电机跟着储能罐的节奏,断断续续的走。
油与电,根本不相关的。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伺服的运行条件之一就是储能罐的压力达到某个范围

网友B:
液压系统的储能罐坏了吧,这个只能去换气囊和充气,不然时间长了,有你后悔的,液压系统的共振造成的后果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C:
伺服的速度来源是不是罐子压力的模拟量

网友D:
应该是用压力范围控制轴运行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系统的储能罐坏了吧,这个只能去换气囊和充气,不然时间长了,有你后悔的,液压系统的共振造成的后果还是比较麻烦的
说的没错。因为他不稳定,伺服每次定位都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用压力范围控制轴运行停止
这个确实不知道,不过估计是。

网友E:
应该是负载变化较大,导致伺服速度不稳定吧!

网友F:
油与电,可能是相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与电,可能是相关的
好吧,我孤陋寡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