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来解答

楼主(2022-09-06):
逻辑是1秒内X0检测到两个物件Y0输出,如果1秒内只检测到1个物件就复位计数器数值。程序该怎么写主机台达ES2

网友A:
问题还需要讨论清楚。
比如是连续的2个,1,2算,2,3又算。那就是1秒之内不能没有物件。

|--|x0^|----复位1秒计时器。
|--|x0^|----|~1秒计时|----|中间|--(置Y0)
                       |----置位中间
|--|1秒计时器|----(复位)

网友B:
没明白你的具体要求,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C:
你的问题是不是可以理解,产品之间间隔不大于1s,大于1是就停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