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7):
例如三菱FX5U和电脑的连接网线用直连还是交叉?
信捷XL5E-64T6的PLC互连网线。

网友A:
西门子的两种都支持

网友B:
现在的基本都是直连。
尤其是通过交换机。

网友C:
用的都是橙白 橙 绿白 兰 蓝白 绿 棕白 棕这种。不管是plc,屏连电脑,还是plc与屏连接。屏,plc,电脑都连到交换机也是用这种,三个设备可以相互通讯。

网友D:
一般是标准B打法,除非特别要求的A打法才选A打法

网友E:
从网络的协议讲,一对一直连应该用交叉线;通过交换机或者hub是两头一样的。随着网络设备的发展,很多计算机的网卡都是自适应的,基本不挑线了,实际使用还得以好使为标准。

网友F:
好多年前搞服务器的时候,记得没错的话同级设备用直连,上下级用交叉,PLC和电脑属于上下级,交叉比较好

网友G:
现在的电脑,笔记本基本都是千兆网卡,千兆网卡都支持自动翻转。所以用什么线都行,不过有一些基于以太网的总线比较老的,就会有一些限制,或者是屏与PLC直连,可能也会有限制,电脑连PLC一般都是随便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