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7):
ATV610

变频器面板出现的问题求教,有3台ATV610变频器的面板出现这样的英文字母不知道怎么改回中文,出现这样的画面按键都不管用了,有明白的师傅指点一下,面板可能不是坏,变频器都是好的,面板互换有点时候还好使,谢谢了

网友A:
你是不是换过面板?这个不是原配面板!同一系列的机器换过来用了?

楼主:
是的换过面板,三个面板有2个好使的,一个不好使的,今天试了一下就一个好使的了

楼主:
在哪里能分辨出和变频器是配套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A:
这是一款神奇的机型,我怀疑他们当初开发就是作为验证机,为了收回成本又直接就推向市场!这里面有个版本问题,尽管你是同一系列,但版本不一样的话参数是不能互相复制,下载的,面板我记得好像也不能通用!你找回原装面板用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看到施耐德的变频器脑袋都大了,真搞不懂东芝为什么把低压变频器卖给施耐德,施耐德看到谁好就收购

网友C:
版本不一样,参数无法复制。71也是这样。虽然备份了参数,但是新变频器版本高,打开保存的参数就报错,显示不兼容。

楼主:
有3台变频器,刚开始的时候有两个面板好使的,后来调换了一下就一个好使了,其余的两个都不好使了,是面板和主控板不是一个版本了是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这样的!包括主板和电源驱动板也有版本的,两者不能乱换!版本号就在板块上的贴纸或者丝印上!

网友D(2022-11-27):
没有办法修,屏坏了通病,换个屏就好了。我们每年这里换几十块该款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