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7):
旧机上拆下来的FX5U里面的程序都不要了,如何清除数据做新plc用?有口令,写入禁止。
知道了,在线里有个cpu存储器操作,点初始化就可以了

楼主:
还有就是每次用work3读取程序都要新建一个空白程序吗?为什么直接读取会出现设置通讯方式,完了还通讯不上。
电脑装了work2和work3,是不是它们之间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