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7):
以前记得有个贴子讲了在work3里可以看,但找不到了。
FX5手册里也找不到

网友A:
works2的帮助里有,works3好像没有

网友B:
怎么会找不到,这种表格一般在附录里面
FX5用户手册的应用篇
WORK3的帮助就是电子手册e_Manual Viewer
装WORK3的时候直接就绑定装了e_Manual Viewer,里面直接搜特殊寄存器也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