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7):
现在继电器由触摸屏控制,现在能不能加一个开关,一个电源手动控制继电器。这样接线会不会烧PLC?如果我只用右边这个电源,不开左边的,也不开plc,只是借plc输出端子接线行不行?

网友A:
加一个转换开关不就可以了吗。类似手自动控制一样。

网友B:
可以,但对部分的晶体管输出的类型的PLC你就要小心点

网友C:
只要电源是同一组电源就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D:
加一个转换开关切换就可以了

网友E:
PLC输出点与COM本身就是一个开关,直接按钮接在COM与输出点就行

我有时会上继电器资缘网查资料你也可以去看看!